气相防锈袋的二次利用去除异物

楼主(2017-07-14):
有没有人了解气相防锈包装袋的二次利用?由于气相防锈袋第一次用过后,里面可能会粘附一些异物,可是包装的产品客户要求异物管理,有洁净度要求。怎样才能出去气相防锈袋内的异物,实现二次利用,且不影响二次防锈效果?有没有这样的厂家专门处理这样的袋子呢?

网友:
气相防锈包装袋都是一次性使用,拆开需要在包装换新的。

网友A:
一般不适合二次利用吧

还有,如果对洁净度有要求,第一次装产品,怎么会有异物?

网友:
气相防锈包装袋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没听说过有清洗防锈包装袋的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适合二次利用吧

还有,如果对洁净度有要求,第一次装产品,怎么会有异物?

第一次使用肯定没有异物啊,在第一次使用完到第二次使用的过程中谁能保证里面不会有异物混入呢

网友(2017-10-23):
我就是做防锈袋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客户二次使用防锈袋。但是有些客户可能只是中转时候用,然后防锈时间要求不是很长的情况下,我们会要求客户剪下一小块膜寄回我们,待实验室测试完毕后,再告知客户能否继续使用,有兴趣的话请加我微信18925474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