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使用优力胶(聚氨酯PU弹性体)的硬度是多少?

楼主(2017-07-14):
常使用优力胶(聚氨酯PU弹性体)的硬度是多少?(一般我用到优力胶就直接在工程图上写 优力胶三个字,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用的是哪种。)

问题来源于我看到一个资料里说 “橡胶缓冲垫的硬度在 HS50-75”我对这个数值没概念就想对比下优力胶看看。优力胶硬度是邵氏25到邵氏98度——结果我还是不明白,范围怎么这么大?我常用的是多少?问供应商,居然回答“一般就是常用的,你要多少的?我去订”

如下是百度资料——优力胶具有缓冲,静音,减震,耐磨,耐高温等特点,经久耐用适合强酸强碱工作环境的设备表面的防护处理,同时提高设备的耐磨性,降低噪音等PU板、棒、片复原弹性强,可压缩50%;高强度,经久耐用,无法用橡胶等材料替代。耐压防震,耐冲击,耐油、耐酸碱,耐磨性极佳。PU系列弹性体具有优越的抗张强度,抗撕裂性,高弹性,耐高压荷重,耐磨耗等特性,且易于切削,研磨,钻孔等加工,可适用于机械缓冲材料,冲
床模具,反冲垫,弯曲成形。工业机械设备上使用的密封件和齿形连轴节。分为耐油型和耐磨型,硬度介于邵氏25到邵氏98度之间,具有很好的强度和溶涨性能,可在的环境中正常使用,且耐老化性能好、使用寿命长、产品规格多、品种全,并承接各式各种非标件加工,按来样或图纸定做,尺寸误差小。

网友A:
楼主想问什么,没看明白,优力胶硬度范围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问什么,没看明白,优力胶硬度范围是很大

就想知道平常在工程图上填写 优力胶三个字 供应给的优力胶硬度是多少。不会就是那么大的范围吧?

网友:
我好想明白题主的意思了。优力胶有几种规格,每种规格的具体参数是多少,题主想问的是这个吗?我也想知道,等待大神的回答

网友B:
优力胶硬度范围很大,市场上能买到的就是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力胶硬度范围很大,市场上能买到的就是常用的

所以 那种常用的硬度是多少?

网友:
同疑问。。前来学习

网友:
搬个凳子来站个坐   坐等大神们来回复  好让我们小白学习学习  我也都写优力胶

网友(2017-08-24):
把贴挖出来,求高手解惑。数控机床上使用的优力胶硬度是多少

网友C(2018-04-19):
一般常用的硬度是邵氏A80-A85

网友D(2020-06-15):
查资料正好查到这,问大家个问题哦。 小弟设计一套夹具,需要用夹爪气缸加紧几个直径2mm~5mm,壁厚0.8mm 左右的不锈钢钢管。因此选择的优力胶材料,查了下优力胶有许多硬度型号,我希望材料越软越好,该选用什么型号呢?主要夹紧作用,防止夹变形。谢谢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资料正好查到这,问大家个问题哦。 小弟设计一套夹具,需要用夹爪气缸加紧几个直径2mm~5mm,壁厚0.8mm 左 ...

直径这么小,壁厚0.8的钢管没你想象的这么脆弱的,直接夹紧不会变形

网友:
找家淘宝店问问

网友E(2021-03-04):
引用 网友C:
一般常用的硬度是邵氏A80-A85

请问这个硬度手用力压能压变形吗?

网友(2021-05-09):
A60-70硬度范围内

网友(2022-05-14):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硬度手用力压能压变形吗?

想用手按动,可以选择小于等于55度的,80-85很硬了,按不动

网友(2023-02-03):
可一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