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拉拔结构

楼主(2017-07-14):
两根线受到拉力,使基板上的焊盘脱落,我想改一下中间黑色过线塑胶件结构(或者加一个零件),使线材受到拉力时,焊盘不受力。大家帮忙想想,感激不尽!!!

楼主: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线材受到拉力后,越拉固定在塑胶件上就越紧呢(保护焊接在盒子里面基板上的焊盘不脱落)?

网友A:
  锥形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套管

可否详细说明一些,谢谢

网友:
螺丝固定

网友:
做成U型   侧面锁附如何

楼主:
增加一个图示零件加固

网友:
基本的原则就是固定在某个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