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周孔位标注求助

楼主(2017-07-14):
如图所示, 这个10排孔如何来标识好!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图纸发全,把问题描述清楚,10排孔具体是指哪一组孔?

网友:
直接在上边标注每一个孔的位置显得图纸有点乱,不过可以找到孔与孔之间的规律来标注,总之,能让别人看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