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棒材下料

楼主(2017-07-14):
     现有一个项目,自动送料机把圆棒材送到车床中,加工外圆,钻内孔之后,需要截断,然后自动下料,要求每次下料的工件都是一样的(面的朝向一致),因为截断之后有一段有一点小台阶,现需要让带台阶的面朝上自动下料。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度,因为切屑会与工件混在一起

网友B:
很简单,问题分两步就相当的简单了。
自动送料,接料,滑道传送+振动盘出料就可以

网友C:
直接在机床内让工件有凸台的面朝上不太好做到,不过可以通过传送带,在机外进行分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问题分两步就相当的简单了。
自动送料,接料,滑道传送+振动盘出料就可以

我们这要设计从截料机出来直接桁架机械手抓走,直接一步到位出来最好。

网友(点评):
这样也行,成本相对会高一些。你还要看一下,你怎么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机床内让工件有凸台的面朝上不太好做到,不过可以通过传送带,在机外进行分类

我们这做了一个接料盒,但是出来的顺序都是随机的,有的正放,有的反放,还有的侧放,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出来方向都保持一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度,因为切屑会与工件混在一起

确实有切屑混在一起,这也是不好解决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问题分两步就相当的简单了。
自动送料,接料,滑道传送+振动盘出料就可以

我们这零件表面不能有划痕,振动料仓肯定不能保证有划痕吧?

网友(点评):
滑道喷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做了一个接料盒,但是出来的顺序都是随机的,有的正放,有的反放,还有的侧放,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出 ...

有挑战,希望层主能挑战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做了一个接料盒,但是出来的顺序都是随机的,有的正放,有的反放,还有的侧放,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出 ...

那重点就是在你这个接料盒上面了 ,  工件加工肯定是同方向的  ,把接料盒参考振动盘中的筛选原理 让工件排好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