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与一般减速机+电机组合的区别

楼主(2017-07-14):
求教,减速电机与一般减速机+电机组合的区别。
具体如下:
1、个人认为,减速电机不是简单的减速机+电机,它是作为一个应用整体而开发的,所以结构上或者使用精度等等和减速机+电机有区别,那么是否真的是这样,又有什么区别呢?
2、百科不可全信,我最开始以为,减速电机是一类集成的、精度比较高的组合产品,因为百科上说减速电机又称为齿轮电机,所以我就把蜗轮蜗杆之类的减速机排除在外了。但继续仔细看,又在分类中看到了蜗轮蜗杆减速电机等各式各样的减速机+电机组合。这又让我产生一开始的疑问,难道减速电机与一般减速机+电机组合没有区别吗?
3、一般减速机与电机的联接,有联轴器连接(减速机输入端和电机输出端都是轴伸的形式),有直联,分两种,分别是电机法兰参照减速机的尺寸非标制作,以及增加过渡法兰用于联接减速机和电机。或许减速电机改进的地方,就在于联接的法兰不用用户自己匹配?
那么该在什么场合选择减速电机呢,如果减速电机与一般减速机+电机没有结构的改进,那么它的存在意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个人觉得,厂家给的减速电机样本里的减速机形式种类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应用的地方。
希望大家给予回答。
希望帖子不要沉掉。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想多了。减速电机就是将电机和减速机集成到一体,这样结构紧凑,占空间小,费用较分离的便宜。可以减少设计工作量,缩短设计时间,也有利于保证质量。

网友(点评):
嗯。不过应该是只有选择普通异步电机的时候直接用减速电机样本才合适吧?厂家给的减速电机样本里的搭配太少了

网友(点评):
有道理,简单的问题高复杂了

网友:
现在一般都选择减速电机。如果自己设计非标减速机,就用减速机+电机的组合形式。组合形式也有好处,在维修成本方面会比较低。设计更灵活。

网友:
我觉得楼主想说的是变速电机,那种用开关就能选择多种速度的电机

网友(点评):
无关,我就是想知道减速电机的特点,进而推论出在什么情况下我应该选择减速电机

网友:
有的减速机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
同样疑惑,还盼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减速电机是指减速机和电机(马达)的集成体。传动比分级精细,选择范围广,转速型谱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减速电机就是将电机和减速机集成到一体,这样结构紧凑,占空间小,费用较分离的便宜。可以减少设 ...

赞成

网友:
只是如同装修房和毛坯房的区别吧

网友:
免去你再设计减速器。

网友:
减速电机除了结构紧凑之外,还可以将其做成中空式的,中间走管线。

网友:
能够方便拆卸

网友:
减速电机是指减速机和电机(马达)的集成体。这种集成体通常也可称为齿轮马达或齿轮电机。通常由专业的减速机生产厂,进行集成组装好后,与电机一体成套供货。

网友:
结构紧凑,安装方便

网友:
省事吧。
要不然选完电机还的选减速器、电机和减速器的对接。
尤其不是一个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