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建好,衍生成曲面,怎么开始做钣金?

楼主(2017-07-14):
小辈是做混凝土模具的,所以要经常建模后,在模型基础上钣金放样。
请问把模型建好后,再新建模型,引用之前的实体模型衍生成曲面,再在曲面的基础上,做成钣金,再展开。

请大家指点下! 感谢!

如图:

真心感谢!

小辈是做高性能混凝土专业的,这方面我可以提供相关资讯。

楼主:
各位高手们,我现在把模型建好,再衍生成曲面,怎么直接在面上做钣金?(不是通过加厚),感谢!

楼主:
模型建好,衍生成曲面,就不知道怎么开始做钣金了,(不是加厚)

楼主:
模型建好,衍生成曲面,开始做钣金的时候卡住了... 求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型建好,衍生成曲面,开始做钣金的时候卡住了... 求助!

这样的结果不一定能做成钣金。
如果能做,选定曲面新建草图,投影边界,创建钣金平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果不一定能做成钣金。
如果能做,选定曲面新建草图,投影边界,创建钣金平板即可

陈老师您好!

感谢您的帮助,上面几个图确实是我去年用Inventor做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做混凝土模具。
今天开始接触模具生产,钣金这个环节卡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好!

感谢您的帮助,上面几个图确实是我去年用Inventor做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做混凝 ...

那您的问题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的问题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陈老师您好!

问题还没有解决,当时我是在模型建好后,再新建零件,直接把原模型衍生成曲面。没有在面上建草图,记得是点几个面就生成钣金,并且对应的压力释放角也自动生成了。

再次感谢陈老师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的问题解决了?还是没解决?

陈老师您好!

我就是卡壳在:在衍生的模型上直接生成对应形状的钣金,且衍生面上不用投影草图。

我表达能力欠佳,请陈老师包涵。

网友B:
可以将曲面复杂的地方分割成几部分,单独创建钣金后在拼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曲面复杂的地方分割成几部分,单独创建钣金后在拼接起来。

嗯,当时是这样的。只是选择相邻的几个面。

我是卡在怎么直接在衍生的曲面上做钣金,当时是没有建草图和投影的。

当时在淘宝上买了教程,后来换了电脑,教程有加密,复制以后就看不了了。现在再联系淘宝上的卖家,店被关掉了。

网友A:
怎么直接在衍生的曲面上做钣金?【这个我不知道,而且认为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直接在衍生的曲面上做钣金?【这个我不知道,而且认为可能性不大】

好的,再次感谢陈老师的帮助!

小翁会踏实向前

网友:
如果用SW来做,等距曲面(0距离),缝合,加厚成实体,再由实体转换成钣金。

网友C:
如果你不是需要展开的话,直接加厚就可以啊。
如果需要展开的话,那你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真的能展开。因为很多形状是无法用钣金的方法做出来的,自然也就无法展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不是需要展开的话,直接加厚就可以啊。
如果需要展开的话,那你首先要考虑它是不是真的能展开。因为 ...

嗯,谢谢您的提醒。

这个模型肯定是需要展开的,因为在预制件模具制作过程中,是激光下料,然后再折弯焊接。

钣金放样的为了更精准和减少不必要的焊缝。

在此过程中,会认真的分析展开的可能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您的提醒。

这个模型肯定是需要展开的,因为在预制件模具制作过程中,是激光下料,然后再折弯 ...

您用Inventor,能否展开就得听Inventor的了,您自己分析其实不见得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Inventor,能否展开就得听Inventor的了,您自己分析其实不见得有用

嗯,谢谢郭教授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