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呈V字形皮带输送线

楼主(2017-07-15):
这样斜45度放置皮带机,运行后皮带会不会向下跑偏???
有什么纠编方法?

网友:
长度不长的工况下,也不一定

网友:
这是不是输送带的支撑棍,两个为一组输送带成V字形。

网友A:
皮带会不会跑偏貌似跟你驱动和张紧辊筒轴心的平行度有关,槽型皮带机的V型托辊起的是支撑和挡料作用,正常情况下底部还有一根水平托辊,角度一般也不会超过45°。以前听说过日本皮带输送线防跑偏有一种方法,将驱动张紧辊筒两侧车一定的锥度,后来试过,貌似也有效果,不过原理一直没搞懂

网友(2020-05-11):
这个像差速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会不会跑偏貌似跟你驱动和张紧辊筒轴心的平行度有关,槽型皮带机的V型托辊起的是支撑和挡料作用,正常 ...

因为滚轴上细下粗,皮带每次与滚轴相切接触时都会因为涨紧原因向上(细端方向)偏移,当皮带自重下降(距离)和锥形滚轴提升皮带(距离)相等时,就能平衡。保持每次皮带与滚轴相切时不下降,这是我理解的锥形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滚轴上细下粗,皮带每次与滚轴相切接触时都会因为涨紧原因向上(细端方向)偏移,当皮带自重下降(距 ...

理解错了,应该是两头锥形

网友(点评):
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只要滚轴中心横线与皮带中心横都是重合,并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