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磨轴

楼主(2017-07-15):
各位请教,骨架油封是什么原因,居然会把轴磨成这样?

油封

油封

油封磨轴

油封磨轴

楼主:
很简单的设备上的,螺旋输送机,低端

cad示意

cad示意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高温高转速下,油脏了,相当于含有磨料,最后轴镶套(镶的轴承钢)解决了

网友:
轴再硬点,不过也会磨

网友:
输送是啥?

楼主:
流体状态泥浆

网友:
哦,这可能是磨的一个原因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骨架油封并不会磨轴。你这根轴磨损这么严重,最主要的原因是安装骨架油封的压盖和调心滚子轴承造成的。骨架油封压盖和轴的最小间隙只有1mm以下吧?轴承选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这样当轴受力大的时候,轴会弯曲,压盖就会碰到轴,留下磨损痕迹,然后磨下的铁粉进入骨架油封内,把骨架油封磨坏,然后更加剧轴的磨损。

网友:
看来你那轴没有经过调质处理

网友:
8#楼有道理

网友:
主要是进脏东西了,你的工作环境看着也挺恶劣,加防尘吧。

网友:
骨架油封受到外力挤压,导致磨损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骨架油封并不会磨轴。你这根轴磨损这么严重,最主要的原因是安装骨架油封的压盖和调心滚子轴承 ...

受教了

网友B:
骨架本来就耐磨,一般是pu做的,你这样压在轴上,即使做了硬化,天长日久也会这样。
可以考虑端面接触,做浮封处理。

网友:
1.轴太软。2.有脏东西进去,加防尘环

网友:
SKF有一款耐磨轴套,可修复磨损的轴,方便维修

网友C:
你这个是低速轴部位?!
看你图片,内部怎么如此之脏?!!
所以,原因就基本是,
1密封部位硬度不够(不清楚轴的直径,大致看图应该也没做高频吧)2密封介质杂质多,进入密封结合部位加剧磨损(右边起防尘作用的那个油封已经完全起不到作用了)
3调心轴承的设计,对油封密封接触也有不利的影响。

建议该处结构,重新设计更加可靠的防尘结构吧,同时油封密封处设计增加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低速轴部位?!
看你图片,内部怎么如此之脏?!!
所以,原因就基本是,

这条螺旋是水泥厂里用的,介质有多脏可想而知了。不过纳闷的是,双骨架油封不仅封不住,还把轴磨成如此。同学有啥可靠地密封方式吗?请教。。

网友D:
把骨架油封上的弹簧去掉会好一点,还有个办法在轴表面镀瓷

网友(2017-12-25):
引用 网友D:
把骨架油封上的弹簧去掉会好一点,还有个办法在轴表面镀瓷

镀瓷你们有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骨架本来就耐磨,一般是pu做的,你这样压在轴上,即使做了硬化,天长日久也会这样。
可以考虑端面接触,做 ...

浮动油封用在脏环境还是比较多

网友(2020-07-11):
磨损主要发生在右侧的油封处,右侧油封如何润滑的

网友:
既能隔离泥浆、又能和调心轴承配合的密封结构是什么样的呢,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