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流体分析和有限元的插件在哪里下载?

楼主(2017-07-15):
我公司电脑还是用2010版本的,装上了流体分析和有限元,公司电脑文件均加密的。现在我自己的电脑也是SW2010版本,想下班后做做有限元和流体分析。

网友:
SW安装软件安装的时候就自带有这两个插件,前提是安装时你勾选了这两个插件。先打开软件,检查是不是安装着两个插件,如果没有安装,可以用SW安装包修复或者重装一次,把插件勾选上就好。

网友:
你要的可是这个插件

网友:
首先是你授权安装了,一楼已回答
插件启动,二楼已回答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