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可以这样设置不?

楼主(2017-07-15):
钣金2mm厚,在中间加上5mm的筋之后。左右还会晃动吗?受力怎么样?  尺寸310*360*490

楼主:
补图

俯视图

俯视图

正视图

正视图

楼主:
怎么图片不能直接显示,坑

网友:
一般情况下,筋板厚度不宜超过面板的厚度

网友A:
就自身而言,这么小的尺寸,用2mm镀锌板不要筋也足够了

网友B:
2mm的板5mm的筋有点过了。
左右还会晃动吗?受力怎么样?谁知道你受的什么力。

网友C:
强度一定会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m的板5mm的筋有点过了。
左右还会晃动吗?受力怎么样?谁知道你受的什么力。

机床左右运动和上下运动的力。保持它不会在启动的时候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度一定会增加的

受到机床瞬间的加速度会晃动吗?现在属于一个刚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自身而言,这么小的尺寸,用2mm镀锌板不要筋也足够了

折弯处的剪切力会不会使钣金寿命大幅下降?受力怎么样,还需要在L型上加筋不?

网友(点评):
折弯处反而由于表面冷作硬化而强度(刚性)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到机床瞬间的加速度会晃动吗?现在属于一个刚体吗?

理论计算是一方面,现场的实际运行才是最后的结果,层主可以模拟现场的工况,做点实验

网友:
筋厚与板厚相同

网友:
很多设计都是在使用中改进的,但设计也是要提前考虑各种因素的

网友:
不会晃,如果还晃,你的2mm厚的板已经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