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该机械设备的电机功率

楼主(2017-07-15):
        请教各位机械大神,如下的一驱动电机功率该如何计算??(或输出扭矩)

已知m=10吨,轮子直径d=350mm,初始静止1秒后水平匀速度v=0.5m/s,  摩擦系数u=0.2,求电机功率(或电机输出扭矩)

网友A:
按道理要两部分计算,启动扭矩和工作扭矩
因启动扭矩大于工作扭矩,所以,电机按启动扭矩计算,是安全的
扭矩部分,也包含两个部分,静磨擦力(与地面间的和工件内部件与件间的)和加速度力(整机的质量和大尺寸旋转件的转动惯量)

网友B:
最简单的算法P=F(t)*V(t)。F=(m*u),V=0.5m/s

网友(点评):
F=(m*u) ???F=mg*滚动摩擦因数 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算法P=F(t)*V(t)。F=(m*u),V=0.5m/s

这个算法不对,没有考虑车轮直径大小的影响

网友(点评):
你要的是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法不对,没有考虑车轮直径大小的影响

F=MU+M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算法P=F(t)*V(t)。F=(m*u),V=0.5m/s

请看此图,是某电平车厂家样本,按照算法你可以计算下,计算值远远大于表中的功率,这是为什么?

网友(点评):
楼主的给的问题本来就漏洞百出,所以就那来个基本公式,对不对大家自己去看

网友(点评):
用公式要看结构和运动受力状态,我不知道大侠所列平车具体结构也不知道其运动受力状态,就个基本公式你自己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此图,是某电平车厂家样本,按照算法你可以计算下,计算值远远大于表中的功率,这是为什么?

那个F你用的多少?这F应该是小车克服滚动摩擦的的力(匀速状态下)。你那个摩擦系数是是滚动摩擦系数吗?怎么这么大像滑动摩擦的。

路面类型
滚动阻力系数
路面类型
滚动阻力系数
良好的沥青或混凝土路面
0.010-0.018
泥泞路面
0.100-0.250
一般沥青或混凝土路面
0.018-0.020
干砂
0.100-0.300
碎石路面
0.020-0.025
湿砂
0.060-0.150
良好的卵石路面
0.025-0.030
结冰路面
0.015-0.030
坑洼路面
0.035-0.050
压紧的雪道
0.030-0.050
压紧土路
干燥的
0.025-0.035
雨后的
0.050-0.150

网友:
楼主这像自己出的题目。

网友:
15kw  转速28以上,扭矩4200N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要两部分计算,启动扭矩和工作扭矩
因启动扭矩大于工作扭矩,所以,电机按启动扭矩计算,是安全的
...

同意你的看法,电机输出的力矩经过车轮转换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要用来产生加速度,另一部分力要用来克服静摩擦力我粗略计算的启动所需扭矩4375N.M  车轮转速28r/min   不考虑减速机功率损耗以及换算的话,电机功率最少得12kw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回复。
该机械设备正在生产,十分紧迫。我的计算方法是p=fv‘=umgv’=umgr*2pi*v,算出来非常大,不知道楼上15kw是怎么算出来的。另外摩擦是滚动摩擦,实际没有0.2,;算出功率对比车间行车大出太多,不知哪里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回复。
该机械设备正在生产,十分紧迫。我的计算方法是p=fv‘=umgv’=umgr*2pi*v,算出来非常 ...

我的计算如下:
P=Tn/9550,
T=mgμD/2=2000*9.8*0.1*0.35/2=343N.m, μ暂定0.1,是滚动摩擦系数。
n=v/(πD)*60=0.5/(Pi*0.35)*60=27.28rpm,
P=0.98Kw.
算出来的是小车正常行驶所需驱动功率。

网友:
不专业的问题,闹着玩吧

网友:
个人觉得摩擦力矩比较小,主要应该计算启动的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算法P=F(t)*V(t)。F=(m*u),V=0.5m/s

压力乘以摩擦系数,你压力应该是1/2

网友:
不管其他,先算最终输出功率P2=Fv=ma*v=10000kg*(0.5m/s-0)/1s*0.5m/s=2500w.这个是选择电机的最终参考。
F是合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
算输入功率,T = 9550P(电机)/n;  输入功率P1=T*n/9550;转矩的求解(T-1/2mgu)r=I*j; I为轮子的转动惯量,j是轮子的角加速度。需要知道轮子的转动惯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计算如下:
P=Tn/9550,
T=mgμD/2=2000*9.8*0.1*0.35/2=343N.m, μ暂定0.1,是滚动摩擦系数。

转矩算的不对,电机转矩-摩擦力转矩才是合转矩产生轮子的加速度。

网友(2018-08-28):
引用 网友D:
同意你的看法,电机输出的力矩经过车轮转换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要用来产生加速度,另一部分力要用来克 ...

这个启动时要克服的磨擦力,应该是内部的:轴承的、齿轮箱的、联轴器的、电机轴承的、及相关的摩擦力矩。车轮和地面的摩擦力,是提供行进的,是主工作力矩。

网友:
F=ma+mgu
  =10000x0.5+10000x9.8x0.2
  =23400N

T=F·r
  =23400x0.35/2
  =4095N·m

n=0.5/(3.14x0.35)
  =0.455r/s
  =0.455x60
  =27.3r/m

P=T·n/9550
  =4095x27.3/9550
  =11.7KW

电机约11.7KW
转速约27.3转/分钟
可选1450/27.3=53速比减速机,再配0.22KW电机如考虑保险系数,可用0.22x保险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