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框線性陣列

楼主(2017-07-16):
作图條件如附图:

1. 板角和板邊相互接觸.

2. 最上和最下的板塊尺寸大小及位置方位一致.

网友A:
需要使用关系式?

网友(点评):
变化的实例总要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关系式?

1#不用

楼主:
不用"关系式"之作法

楼主:
借用方程式轉成樣條曲線之作法

网友:
这种构成图案,我看看就迷糊了。

楼主:
了解道理就可以延伸到正多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