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松开不会从孔中掉下来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7-07-16):
如图中蓝色的东西,螺丝在松的状态下不会从孔中掉下来,这东西叫什么

网友:
看题目以为是螺套,看你这图怎么没看出来

网友:
这东西看着像垫片

网友:
这个垫片里面有螺纹吧

网友:
就是平常使用的垫片吧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不是弹垫

网友:
难道是密封圈,多半是我想多了。

网友:
有一种压铆螺丝叫做。。。松不脱螺丝,或者不脱螺丝,你可以去淘宝找找。

网友:
不像防松垫片啊,就像普通的平垫圈

网友:
塑料垫圈吗?内径比螺纹直径小一点那种

网友:
弹簧垫片  不对  密封圈 好像也不对 估计就是一个橡胶垫吧 不掉出来是因为 垫片卡在螺纹里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