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十八)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7-16):
      活塞杆--顾名思义,是支持活塞做功的连接部件,大部分应用在油缸、气缸运动执行部件中,是一个运动频繁、技术要求高的运动部件。以液压油缸为例,由:缸筒、活塞杆(油缸杆)、活塞、端盖几部分组成。其加工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产品的寿命和可靠性。活塞杆加工要求高,其表面粗糙度要求为Ra0.4~0.8um,对同轴度、耐磨性要求严格。机床使用车削中心
材料:GCr15
夹具:三爪卡盘
难点:1、外圆槽铣削,需要根据圆周来计算展开图,然后根据展开图来编程
          2、一端的六方槽需要使用冲键槽刀座,这样可以直接在机床上一次加工成型,无需二次装夹
 图纸

详细点

外圆槽展开图

一序:夹持一端,另一端用顶尖支撑

二序:中心架支撑,加工剩下的外圆,外圆槽,内六方

冲键槽刀座,冲头需要定做,冲的太快了,不是很清楚

不妥之处,互相交流,谢谢

网友A:
冲键槽刀座楼主什么牌子的,能给个参考嘛

网友A:
老实说,我一直想知道这刀座里面是什么结构,是凸轮什么,怎么能够达到这么快的切削速度。

网友B:
我更想了解热处理工序,热处理硬度,热处理与机加工的工序安排,还有最后镀完硬铬后的尺寸精度控制,表面粗糙度控制。

网友A:
楼上都说磨了,肯定是留余量再磨,不管使用什么热处理都会变形的。

网友:
卡紧油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我一直想知道这刀座里面是什么结构,是凸轮什么,怎么能够达到这么快的切削速度。

很快的速度,我也想打开看看,它的快送插削的动作是通过是通过动力头的旋转运动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键槽刀座楼主什么牌子的,能给个参考嘛

INDEX机床自己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更想了解热处理工序,热处理硬度,热处理与机加工的工序安排,还有最后镀完硬铬后的尺寸精度控制,表面粗 ...

这些要是都写上去的话,内容太多了,时间上不允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说磨了,肯定是留余量再磨,不管使用什么热处理都会变形的。

精车后留多少余量?镀层厚度是多少?镀完后直接磨到尺寸?还要不要抛光?

网友C:
顺便问一下,这些产品在流转过程中的防护怎么进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快的速度,我也想打开看看,它的快送插削的动作是通过是通过动力头的旋转运动来实现的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把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不知道他是不是像刨床一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车后留多少余量?镀层厚度是多少?镀完后直接磨到尺寸?还要不要抛光?

这要看你用的热处理工艺,镀层选择什么工艺的镀层,然后才能确定余量了,不像机加工。

网友D:
工艺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工艺就是经验的积累,见得多了,心里也就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把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不知道他是不是像刨床一样的结构。

不让拆啊,有机会拆的话,一定把照片贴到社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这些产品在流转过程中的防护怎么进行

可以增加保护套,网状的

网友E:
楼主可否介绍一下贵司是如何指导机加工生产的,使用加工工艺卡片还是其它的文件?具体的加工步骤以及每步的加工参数是如何传达到操作者那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否介绍一下贵司是如何指导机加工生产的,使用加工工艺卡片还是其它的文件?具体的加工步骤以及每步的 ...

现场加工的话,操作者使用的是工艺卡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让拆啊,有机会拆的话,一定把照片贴到社区

等用坏了拆

网友:
感谢分享,看着还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