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缸锁不住 自行下落

楼主(2017-07-16):
(图片)

网友A:
油缸活塞油封损坏内泄;
液压锁锥面磨损,泄露;
背压太大,液压锁打开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设计原理有问题,本身就锁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缸活塞油封损坏内泄;
液压锁锥面磨损,泄露;
背压太大,液压锁打开

分析的很有道理

楼主:
新换油缸  液压锁都无效

网友:
补一、溢流阀也要查一下,你这液压锁上侧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溢流阀呢?设定值对么?加个球阀关了溢流阀,试试基本功能先
补二、负载超出密封设计负荷,想办法在工作区管路上测一下油压

网友:
载荷或者工作台手里过大,液压压力不够,泄露都有可能。

网友:
图纸不清楚啊

楼主:
冷轧厂的卸卷小车
设计没问题溢流阀也关死了

网友:
把无杆腔的溢流阀拆掉就好了,溢流阀不是保压元件,即使实际压力没达到溢流阀的设计压力也是有渗漏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调速阀上面还加个溢流阀有问题,可能是故障点。

网友(2017-08-16):
是我的问题吗?图根本看不清啊?

网友:
1.缸即使内泄油缸也不会落。
2.第一反应是液压油不行导致锁磨损了,但你换了新的还不行那就应该不是锁的事儿。
3.溢流阀密封面也可能损坏或者先导孔堵了应该是导致下落的原因,拆了看一下。

网友:
你要不查下泵吧

网友(2019-09-15):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在缸上加液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