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里用五位三通的中封式的电磁阀?

楼主(2017-07-16):
补充内容 (2017-7-17 13:32):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网友A:
1,首先楼主的题目有误,是三位五通中泄式电磁阀。
2,看检测过程是:首先气缸伸出带动探针接近被测物,再伺服进给带动整体靠向被检物,探针与物体接触后压缩复位弹簧,光电传感器检测到动作。
3,所以推断出气缸两腔伺服进给时不能有压力,既要用三位五通中泄式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楼主的题目有误,是三位五通中泄式电磁阀。
2,看检测过程是:首先气缸伸出带动探针接近被测物,再 ...

点个赞!

网友:
光电传感器每次的定位精度能有那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