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获得低粗糙度?

楼主(2017-07-16):
我们现在加工的零件表面需要通过磨削加工,通过上下砂轮磨削,使工件得到想要的尺寸,外观。
现在客户要求我们工件的表面的粗糙度必须做到Rz1以下。
磨削量在5微到1丝,材质是55crSi.
我试过提高砂轮转速,效果不明显。更换粒度更细的砂轮,磨削力又不够。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Rz: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一般图纸还真不常见;

这粗糙度太严格了,相当于Ra的0.1了?普通磨床及砂轮太难了!

网友A:
磨削后抛光呢?

网友:
用砂纸磨完 后羊毛或者镜面抛光吧,那个精度都是数控加工的,手工估计不太可能。

网友:
轴向柱塞泵上有斜盘和配油盘两个零件粗糙度要求很高,由于是圆形零件,采用立式磨床,磨完粗糙度Ra0.2,然后在平面研磨机上研磨,镜面效果,粗糙度低于Ra0.1

网友:
高速砂轮不带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削后抛光呢?

端面抛光可以达到,但是多了一道工序。公司不执行这个方案。直接要求磨削后粗糙度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