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制冷用半导体还是用压缩机好?

楼主(2017-07-16):
我想做一个水箱,水箱大小是400mm*300mm*260mm。把里面的水从室温(约25度)降到10摄氏度,(1)想请问用半导体片还是用压缩机做比较好?(2)用什么连接方法比较好(3)最好水温在半个小时能降下来。5 v1 S0 ?0 |4 l1 H9 A

网友:
半导体制冷效率低,噪音低,控制,安装方便,寿命低。压缩机反之

网友:
正而八经要用的,肯定是压缩机好,玩玩的,就半导体

网友:
直接买个水冷机,两个管子一接,想要几度调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