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粗的锥柄麻花钻 扁尾什么材料啊

楼主(2017-07-16):
今天看刀具加工 瞎点了点  看到淘宝上的钻头价格相差很大   看了看评论 有的尽然说他的莫氏锥柄部分不是高速钢的  而是45钢   难道价格差在这。。

网友:
钻头,铣刀,铰刀等工具的柄部大多都是焊接的和刃部材料不同。你可以找一个在砂轮上磨一下看一下火花就知道了。

网友:
45#钢做刀柄材料很常见啊,主要看用途,普通车刀,麻花钻 都常用。

网友:
对啊,刀柄一般都是焊接的,能省一点料是一点,可以参考一下家里的菜刀,刀刃是钢口的,其它的只是铁一类的

网友A:
刀刃那块是高速钢,刀柄一般的 材料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刃那块是高速钢,刀柄一般的 材料45

对焊工艺

网友:
因为扁尾是用来增加传递的扭矩,避免钻头在主轴孔或钻套中打出;因此会根据用途做成碳钢或高速钢~

楼主:
今天看了下车间的旧钻头  莫氏锥柄部分 是和刀刃部分不一样,在砂轮上试了火花,而且能看到两种材料 的接口部位在螺旋槽的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