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怎么车轴类的

楼主(2017-07-17):
       如题,对有要求的轴类,指的是俩头跳动3丝左右的轴类,常见的鸡心夹,但对于小作坊之类的,效率太慢,一夹一顶,常见的一头做好,掉头找正打中心,有时候感觉拉粗的应力还没消掉(小作坊吗要的就是快),最近看到端面拨动顶尖,没用过。想了一下,好像对端面不是有损伤吗?
       以前做普车,有点量的话,常用的是车端面,打中心,掉头车端面至尺寸,打中心,车外圆见光3爪夹持,然后就是一顶一夹,开粗,掉头开粗。大概需3次装夹,才能保证同轴,有点繁琐,大家还有什么车轴类的好方法吗?

网友:
对端面是有损伤的,不过到最后要车面的,也不影响。

网友:
你说的是端面驱动顶尖吧,这东西看你的轴的大小,一般韩国GG的,大约5000块。你说的好方法有,是先打中心孔,然后上中心带一个顶尖的浮动卡盘。如果没上规模,这样也经济不起来。

网友:
对于轴类零件的装夹方式有:
1、直接用卡盘装夹(较短的轴)。
2、长轴装夹:一头用卡盘,另一头用尾座的顶尖。
3、双中心孔(轴的两端)装夹,一头用尾座顶尖,床头用中心顶尖+鸡心夹头。
4、细长轴的装夹,除了用上面第3条的方法之外,中间要设置跟刀架。

网友:
端驱是一种车轴的方法,而且可以保证很高的同轴度

网友:
这是什么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