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能左右离合的微耕用的变速箱

楼主(2017-07-17):
       想找一款变速箱,主要要求有:1、减速比在150~200左右,(匹配的动力为3~5KW,汽油机,转速3600r/min);2、带左右转向(即左轮与右轮能分别离合),主离合;3、档位最好有,空档、前进1、2档(4个档也可以);4、动力输出轴2~3个,其中一个备用;5、体积小,与350X130X160接近最好;6、重量轻,30KG左右。

       不知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源,帮忙介绍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A:
这种非标的变速箱是可以定做的,建议楼主上相关官网咨询~

网友:
你要多少?我这边有,但是体积比较大。手扶插秧机的主齿轮箱。

网友(点评):
求详细信息

网友(点评):
所说的和楼主的要求差不多。动力是168F汽油发动机,转速3600转,3.3kw,带离合器,是简易离合器。不过量小的话我只有一台,我自己留着准备做小坦克的,量大的话可以定购。

网友B:
1、减速比在150~200左右,(匹配的动力为168F汽油发动机,3.3kw,转速3600r/min);2、带左右牙嵌式离合器,左轮与右轮能分别离合
有主离合器;3、档位是,空档、前进1、2档,倒档4、动力输出轴三个,左右驱动轮,然后还有一个三档可调档位输出轴,转速大约是120转/分钟,没有详细计算。5、体积不小,估计和一个4K电饭煲大小差不多,6、重量25KG左右,7、带一个液压油泵,一根油缸,液压油泵自带换向阀。原来是用于升降机身的,可以改为其他执行机构,也可以带液压马达。根据需要确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减速比在150~200左右,(匹配的动力为168F汽油发动机,3.3kw,转速3600r/min);2、带左右牙嵌式离合器 ...

插秧机的变速箱在功能上基本能满足,我自己有一个,就是觉得太重了,还有带液压系统有点多余,我不需要液压功能。目前也是想做台样机,只要1~2台。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非标的变速箱是可以定做的,建议楼主上相关官网咨询~

谢谢您的关注,请问在什么官网可以咨询到这样的变速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