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和皮带轮上的键槽不一样,可以做个非标的键吗

楼主(2017-07-17):
柴油机上的Ø25的轴键槽是6*6的,而我买的皮带轮键槽是8*7的,我能自己铣一个下面6上面是8的键吗,扭矩27Nm

网友A:
可以,我们就这么干过(梯形键),45#调质。

网友(点评):
当时配的件热处理过了,无奈之举,允许的话重新插个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们就这么干过(梯形键),45#调质。

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还是在皮带轮上另开一个键槽吧,你这样那键的对称度要求就高了,如果键的制作精度不高,与槽的配合有间隙,到时与键配合的皮带轮和轴都会损坏,当然做完你就跑路了还好,一时半会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只要做好设备档案就可以了

网友:
45#先自己热处理一下,然后在线切割加工一个,完了自己倒下角。

网友:
可以的,只要能限制住轴的选转就可

网友:
25的轴按国标就应该是8的键槽,把键槽去铣一下.你说的非标键,下6上8的,时间长应力集中,估计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