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缸结构设计探讨

楼主(2017-07-17):
本人最近有个设计方案有伺服电缸选型使用,因头一次使用拉杆活塞式电缸,特此发帖请教一下社区大侠

该伺服电缸是不是一定需要按如下图这样设计,另外给增加一个导向机构?
伺服缸仅受缸轴向出力250KG,因受力是和缸的出力方向一致,为考虑节省成本,想省掉两侧的导向机构,不知识是否可行,请社区大侠发表下高见~

网友A:
径向力多大?这玩意能承受多大径向力?搞清楚这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径向力多大?这玩意能承受多大径向力?搞清楚这些就行

这个缸径80的伺服电缸径向承载力没有相关参数;但就这个方案来说,是不会受到直接径向力的,只是有可能在下压过程中,接触面有斜度从而产生斜向分力~

网友B:
电缸有2种,一种伸出是圆轴,会打转,一种是六角防打转的,都是泪的教训,当初开错了 只好加个导向;楼主买的时候备注防打转的就行;
还有就是不建议买AIM的,一般不怎么受力

网友(点评):
导向机构不是标配,但本楼说的的确是个事。

网友(点评):
伺服电缸本身有导向机构配套卖,但供应商说太贵了,不建议我购买

网友(点评):
这供应商太实在了,我们电缸想换个零配件,供应商都不让,说要整体购买,不负责售后

网友C:
一定要,不然行程上长一点点的话抖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缸有2种,一种伸出是圆轴,会打转,一种是六角防打转的,都是泪的教训,当初开错了 只好加个导向;楼主买 ...

嗯嗯,感谢大侠的宝贵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不然行程上长一点点的话抖得厉害!

好的,感谢大侠建议

网友D:
smc有这样的一个伸出电缸

网友E:
你那个后面的支撑板会不会歪掉,上班那么多东西那个,还有安装伺服的结构板,如果晃一下会不会卡住,导向这个不好说,3个轴中心线需要平行,到时候安装容易出现螺旋扭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c有这样的一个伸出电缸

看样子很不错了,兄台有没有用过,成本咋样?

SMC估计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个后面的支撑板会不会歪掉,上班那么多东西那个,还有安装伺服的结构板,如果晃一下会不会卡住,导向这 ...

你的意思是支撑板太薄了,不足矣支撑这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很不错了,兄台有没有用过,成本咋样?

SMC估计不便宜吧~

好像问过价,不过忘记了。。

网友(2019-02-19):
要考虑换供应商吗?找我呀,给你做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