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塑料件定位工装

楼主(2017-07-17):
大家看我这个定位工装怎么样,这是一个汽车塑料件,尺寸大约550*250*100。可能现实的塑料件相比于模型的变形量比较大,所以我用的是分体的定位工装,大斜面做支撑,立柱定位,左右两边是仿行定位,上面是立柱.线定位,下面用了一个立柱,一个仿行面。主要就是定6个立柱的位置,要装上东西,分成了5部分,现场调,大家看这样行吗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A:
工装的设计首先需要知道产品的6个自由度,那他们合理的约束起来;并不是所有的面,特别是曲面,是不需要完全接触支撑的;选择合理的基准定位面支撑。

网友B:
过于复杂了,最好选点或局部小面。

网友:
这么大的仿型,真壕啊!

网友:
这东西随便弄 不用想太多

网友:
仿形面太多了吧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安装,是可以这么做的
但是要考虑在安装力的作用下,塑料件会不会跑,因为没有夹紧
调整需要两销,中间夹E形垫片调整

楼主:
定位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装的设计首先需要知道产品的6个自由度,那他们合理的约束起来;并不是所有的面,特别是曲面,是不需要完 ...

可以用底面曲面做定位面吗,还是靠齐上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于复杂了,最好选点或局部小面。

利用装东西的那几个立柱下面做支撑行吗 然后四周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底面曲面做定位面吗,还是靠齐上边

曲面也是可以做定位的,但面不能够太大,否则曲面形状不对,反而产生定位误差;

设计原理其实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你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建议你找检具设计的相关资料,模仿学习设计;如果现场有检具,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面也是可以做定位的,但面不能够太大,否则曲面形状不对,反而产生定位误差;

设计原理其实之前我已 ...

哦,好的 谢谢,我找找资料

网友(2017-09-24):
引用 网友A:
曲面也是可以做定位的,但面不能够太大,否则曲面形状不对,反而产生定位误差;

设计原理其实之前我已 ...

有道理。要看看工件有没有比较好的尽量是平面或者圆柱面等规则的面来提供定位基准。
完整曲面定位,成本太高,容错性太差。

网友(2018-04-11):
怎么做的,你很厉害啊,我也在做汽车内饰,不过是才接触,小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