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面团定量进给?

楼主(2017-07-17):
和好的面团通过直径60-70MM的管道如何实现定量进给?

网友:
螺旋可以输出吗?

网友:
把管道塞满取长度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油压传输

网友:
能否可参看注塑机的挤出

网友:
如果不想添置设备,切块后再第二次成型也可以试

网友:
楼主有点空穴来风,面食食品有一整套流水线,完全不必操心这个,你要做个家用的吧目前也没多大实际用处

网友:
挤出来一定的长度然后切断

楼主:
目前验证机已经做出来了,主要结构是用拉线编码器控制液压缸上升距离还有一个切断机构,已经试了几次(空载试机测量距离在0.5MM以内)放入和好的面就不是很联想。桶的内径300MM

网友:
看你那图,还不如做个大号注射器,用液压缸推。

网友:
参考下挤出造粒机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控制范围之内,直径定了,然后定长切断把

楼主:
大家搞清楚螺旋挤出是很难控制的,以前验证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验证机已经做出来了,主要结构是用拉线编码器控制液压缸上升距离还有一个切断机构,已经试了几次(空载 ...

这样挤出的面团效果怎么样?估计达不到要求吧,食材的浪费是不是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挤出的面团效果怎么样?估计达不到要求吧,食材的浪费是不是也很大。

几乎没什么浪费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出口的位置(从装面团的容器里面挤出来的口子) 在边上和中间有什么区别吗?容器的四周及顶部是不是有很多残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出口的位置(从装面团的容器里面挤出来的口子) 在边上和中间有什么区别吗?容器的四周及顶 ...

桶盖有一个很大的斜面导向面

网友:
百度搜包子机

网友(2019-07-29):
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无残留,螺杆上清理稍微有点麻烦。

网友(2020-07-02):
这个做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验证机已经做出来了,主要结构是用拉线编码器控制液压缸上升距离还有一个切断机构,已经试了几次(空载 ...

自己算一下体积,然后在出口一定位置用传感器感应有无,和plc配合。当然这个要慢慢调试,但是调试好了的话,应该挺精准的,只要你每一大块面团的密度保证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验证机已经做出来了,主要结构是用拉线编码器控制液压缸上升距离还有一个切断机构,已经试了几次(空载 ...

其实还有一种思路,在点胶机方面来说,你这个面团可以当做膏状的胶体来看,粘度都是很大的,买个流量计放在出口位置,然后和电气配合。当然这也仅仅是个思路而已,所以仅供参考,我反正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