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的螺栓材料是什么啊?

楼主(2017-07-17):
如题,12.9的螺栓是什么材料, 需要热处理吗?求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
是性能等级

网友(点评):
嗯 ,网上找不到现成的 所以想自己买料做, 但是不知道材料,以及什么热处理。

网友:
性能等级这么高,肯定需要调质吧

网友(点评):
对 调质是肯定的 ,但是不知道调质的硬度要求, 我图纸没法写。。

网友:
标准件的话,12.9的螺栓可以买的到吧- -

网友(点评):
不是标准件, 而且数量也不多。所以想自己做

网友:
你可以看标准啊,不能懒。我查了下,热处理hrc39-44.

网友A:
建议楼主买标准件12.9级螺栓,正规厂家生产,好用还便宜。
如果一定要自己制造,建议35CrMo或42CrMo,调质处理,HRC39~44。具体请参照GB/T3098.1,标准上规定得比较详细。

网友(点评):
高强钢不会使用调质这个工艺的,到不了这个强度和硬度

网友:
查标准啊

网友:
12.9 是强度等级,螺栓强度最高等级。
硬度达到了是一方面,强度达到才行。

网友:
12.9级的螺丝可以买到的;强度高是热处理硬度的不同了

网友(点评):
谢谢 大侠 , 热处理的话我可以查热处理手册的。

网友:
性能好的螺栓就是12.9等级的,可以在商店内买到的

网友(点评):
标准件的话能 , 非标的话 人家不做,你也要不了几个, 所以没办法

网友:
强度等级,很高了

网友:
标准只规定了合金钢,各厂家用材有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买标准件12.9级螺栓,正规厂家生产,好用还便宜。
如果一定要自己制造,建议35CrMo或42CrMo,调质 ...

谢谢层主大侠,材料确实需要用35CrMo或者42CrMo,但是热处理有点疑惑, 标准上边确实提到12.9的 需要39-44, 但是这里显示42CrMo 按照此方法的话是30多度, 求解释下,@未来第一站

网友:
热处理调质硬度需要HRC30还是HRC40完全取决于你的使用要求,有人说调到30多度可以了的前提是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当然低点好,好加工又不费刀。但是国家标准就明确了12.9级螺栓是39-44的硬度,国家标准可是最低要求!

网友(点评):
如果你买标准螺栓,肯定要按标准验收,如果自己制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验收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层主大侠,材料确实需要用35CrMo或者42CrMo,但是热处理有点疑惑, 标准上边确实提到12.9的 需要3 ...

高强钢一般都是马氏体或者双相增强的
而且高强钢对裂纹十分敏感,失效形式也以断裂为主
国产的12.9基本都是唬人的
如果真的需要,还是要买进口的,尽量不要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