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阳极氧化亚光处理的咨询

楼主(2017-07-17):
       铝(6系或5系)做阳极氧化时,我们要求黑色亚光,就是做出来的表面是乌黑尽量不反光的。请问这种工艺如何提要求?如何衡量?
       例如:表面反射率不高于1%?这样的要求表面处理厂好掌控吗?(我们不是批量的,属于多品种少量)。

网友:
阳极前是先要做喷砂处理的,砂子的材料及粗细决定零件表面的亚光效果,可以依据工厂的样板或者经验来喷砂

网友:
这个都是可以掌控了,小批量做质量更好把控

网友:
以二个指标,光亮度和光泽度,具体有相关值

网友:
喷砂后再作阳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