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可否用型号稍大的泵代替

楼主(2017-07-17):
液压站原本用的是一台25排量的柱塞泵,现用一台40排量的柱塞泵代替原25排量的泵,是否可行?

楼主:
急!!!!拜托了各位大侠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你只要把压力流量调小用

网友:
1,还是谨慎点好,流量上去了执行原件的速度会提高,当然也有个前提是在你电机功率够的情况下(电机还能带的动换后的大泵)。
2,能用原因是:毕竟液压有个显著特点是可调(溢流,节流,甚至泵自身也可调,电机变频也行)。
3,能不能换还是看原理图吧,(没有原理图的液压问题讨论多属扯淡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

楼主:
电机不变,就是把泵的流量该大了点

楼主:
因为电机还是还原来要求的载荷和速度匹配的,所以在泵的排量变大的情况下,会不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工作不稳定?

网友A:
要是40流量的泵该匹配的电机和原来是一样规格,那是可以的。这是从电机的角度看。但液压系统要有相应的调节和改变,油温会上升,溢流阀流量是否满足等

网友B:
柱塞泵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通常运行的情况下都是以压力或流量来调节工作状态。当实际压力大于需要压力时,都是通过溢流阀来调节,使其工作压力保持稳定让溢流阀施放超出部分。而电机一直处于全速运行反复动作,功耗不变;柱塞泵也可用变频器调节能量输出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40流量的泵该匹配的电机和原来是一样规格,那是可以的。这是从电机的角度看。但液压系统要有相应的调节 ...

电机是按原来25排量和压力来设计和匹配的,现仅仅将25mL/r排量的泵换成了40mL/r排量的泵。溢流阀等部件的余量是够的,现就这样改变下,系统能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柱塞泵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通常运行的情况下都是以压力或流量来调节工作状态。当实际压力大于需要压力时,都 ...

如果采用变量泵,那就和采用25排量的泵没有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都是定量泵,这样的改变系统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按原来25排量和压力来设计和匹配的,现仅仅将25mL/r排量的泵换成了40mL/r排量的泵。溢流阀等部件的 ...

就是要看下要是40流量的泵该匹配的电机和原来是一样规格,那是可以的。就是轴功率匹配的概念。如25流量的泵轴功率是1.6KW,配了3KW的电机,而40流量的泵轴功率是2.4KW,那么也可配3KW的电机。

网友:
泵只变排量,压力也会变得

网友:
不建议这样使用,相同压力的情况下,泵排量的增大,势必会造成所需电机功率的增加,电机存在超负荷的风险。

网友:
这得看是连续工作还是断续工作。

网友C:
1.泵的排量增大,则系统流量会增大,油缸速度会加快。有可能但不一定导致系统压力增加。
2.流量增大,系统负载维持不变或可能增大,消耗的电机功率必然增加。
3.如果电机功率能覆盖,则正常使用。如果不能覆盖,有可能闷车,需要换大电机。
4.液控主换向阀后有正反向的溢流阀,貌似多余。
5.电磁换向阀的M型中位T口后有一个疑似调背压的顺序阀,这里会保持压降和功率损耗,可考虑用卸荷阀并联保证低压启动。
6.电磁阀M型中位无法保证液控主换向阀的中位单向阀前端压力卸干净,可考虑H型中位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泵的排量增大,则系统流量会增大,油缸速度会加快。有可能但不一定导致系统压力增加。
2.流量增大,系统 ...

M型电液换向阀后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双向液压锁的装置,但比双向液压锁更可靠(价格也更贵)。后面的是两个安全阀,不是什么反向溢流阀。
之所以在M型电液换向阀后加一个背压阀,是因为电液换向阀的需要(没有背压,无法保证电液换向阀的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说的就是这两个安全阀。泵P口有安全阀了,换向阀后的两个安全阀似乎多余?

楼主(2017-08-22):
引用 楼主:
M型电液换向阀后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双向液压锁的装置,但比双向液压锁更可靠(价格也更贵)。后面的是两个 ...

两码事。泵后的溢流阀是针对系统压力的,双锁后的安全阀,是在油缸等工作元件在工作中防止遭受外力超出工作元件承受范围而设置的安全组件。

网友:
变量泵就可以用,定量泵就不行。

网友(2017-12-07):
恒功率泵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