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快速可拆卸传动结构设计

楼主(2017-07-17):
现有一如图所示传动结构,1自转带动2旋转,转速在1600r/min。2轴长度为1000mm,每八个小时更换一次,由于半圆键传动存在相对运动,2轴的振动引起连接部位磨损严重。有没有更好的连接方式,可快速拆卸并且减小磨损?

整体结构

整体结构

传动部位-半圆键

传动部位-半圆键

传递方式-1自转带动2轴旋转

传递方式-1自转带动2轴旋转

磨损严重

磨损严重

网友:
半圆键改成三弧键应该磨损小,

网友A:
半圆键改成八卦图中鱼眼式,一阴一阳,完美解决。

网友B:
可以考虑做成光轴用账紧套连接

网友:
改成正规的花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做成光轴用账紧套连接

这个需要经常拆卸,涨紧套不方便拆卸

网友:
用花键不行吗?

网友:
这种快拆的方式还是花键来的方便,而且传力稳定~

网友:
改成六角怎么样

网友:
或者直接改成端面平键

网友:
建议花键

网友:
简单方芯连接

网友:
花键做连接岂不是更好

网友:
半圆面上受力效果太差,换花键吧

网友:
应该就是加工精度的问题吧,机械间隙太大,磨损快,太小,磨损快。

网友:
一般传动上的链接,选用的花键传动是前辈们的长时间积累,所以还是尽量用已知的传动方式

网友:
比较可靠的还是花键联接,加工成本高一点。汽车上的小模数花键联接应用比较多。

网友:
同意上楼的意见,改六角钢传递扭矩,头上的凸轮就线割六边形孔

网友(点评):
六边形孔,时间久了,还是有磨损。

网友:
你这个“半圆键”还真是一半圆的。。

建议用花键。如果尺寸合适,不如试试用自锁的内锥来传递运动。

网友:
有结论吗

网友:
个人建议,可以用花键传动

网友:
能采用机床弹簧夹头的形式么

网友:
花键较好

网友:
平键都比这个好吧

网友:
是否考虑选择胀紧套

网友:
端面平键

网友:
改成键结构

网友:
用花键连接

网友:
增加传动扭矩的面积

网友:
可以借鉴安装气涨轴的安装卡盘那种形式

网友:
做的米饭打散机的辊子是方形连接 效果还不错

网友C:
毕竟是长期拆装,选择键连接肯定会磨损,可以用光轴加锁紧环,拆装方便,也不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毕竟是长期拆装,选择键连接肯定会磨损,可以用光轴加锁紧环,拆装方便,也不磨损

由于端部较长,人员不方便进入,只能从外侧安装。有相关的图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端部较长,人员不方便进入,只能从外侧安装。有相关的图片吗?

工况是怎样的,两根轴负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况是怎样的,两根轴负重吗

轴不负重,员工在操作区,无法直接接触到固定的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圆键改成八卦图中鱼眼式,一阴一阳,完美解决。

这对于细长轴,而且转速这么高,没什么卵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不负重,员工在操作区,无法直接接触到固定的一端

楼主的标题是快速可拆卸传动结构设计,怎么都变成了讨论如何防磨损了呢?
楼主给些基本的数据吧,没数据什么都不好说。
传动方式、轴的直径和材质,是否承重,扭矩多大?

网友:
选那种花式联轴器,连接部分是铝制和塑料块做缓冲的那种,可以直接拔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