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lbox无法使用

楼主(2017-07-17):
以前可以用,今天不知道怎么就用不了了。已经设置配置了,Toolbox还是无法使用。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吗?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研究过多次,现在已经彻底解决,参考如下

网友(点评):
很有用,按照你的办法已修复,感谢!

网友(点评):
呵呵哒,能帮上女神就好:》

网友A:
1.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点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没有就建一个; 3. 新建一个Dword值(32位),名字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值为1; 4. 点安装光盘里的setup.exe,选修复安装Solidworks 2015; 5. 安装完后打开Solidworks 2015,确认问题解决后,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的值改为0。 (前提:卸载KB 3072630)

我是win10的系统装的是12的版本,试过各种办法,最后只有这个有用,另外 KB 3072630 不一定有的 没有就不用理会了

网友:
我的SW2013也有相同问题。

网友:
我用2楼的方法,果然修复了,太厉害了。只是在修复的时候,我找不到安装文件了。直接在程序里点击更改,完成修复。

网友:
重新安装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2. 点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没有 ...

我的是WIN10 64位,装的是14版,一样的问题,用的和答主一样的办法,完美解决,之前试过好几种,都没效果。

楼主:
现在还没解决,ToolBox 先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