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回转直径设备的密封

楼主(2017-07-17):
图中黄色的是转子,红色的是定子。转子转速为1r/min。想对1500和700两个面进行密封,要求O泄露。密封空气常压,温度40-90℃。大家帮忙想想,有没有好的密封方式。

网友A:
没有压力仅仅是要完全隔绝内外空气交换吗如果是这样可以考虑采用水封,只要控制好密封液体量就能保证密封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O型圈密封,类型有气缸上时间动作摩擦,但结构上需设计密封槽结构~

网友C:
零泄漏的概念较乏

网友D:
就这么个要求的话,算一下槽径,在轴上车宽一点的槽子,然后盘上一到二圈直径在5-8的O型密封带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E:
星型圈效果好一些

网友F:
可以寻求专业的密封生产厂家,他们会给你专业的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寻求专业的密封生产厂家,他们会给你专业的回答的

同意

网友G:
看图纸上,压力要求不高,常压,线速度也比较低。可以用O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压力仅仅是要完全隔绝内外空气交换吗如果是这样可以考虑采用水封,只要控制好密封液体量就能保证密封

感谢回复。
请问水封是如何布置的,定子做成一个槽型,然后装水,转子在里面旋转。是这样子吗

网友(点评):
是类似这种的不过要怎加设备检查密封材料的量,控制密封液高度

网友(点评):
要注意密封液的种类,有可能有挥发影响气体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考虑O型圈密封,类型有气缸上时间动作摩擦,但结构上需设计密封槽结构~

您好
O型圈可以,直径1.5米O型圈没有标准的,需要买密封条自己粘,拉紧力粘结力都不好控制,容易密封不好造成泄漏。有好的操作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泄漏的概念较乏

因为两边的气体成分不一样,精度要求非常高,所以要求O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么个要求的话,算一下槽径,在轴上车宽一点的槽子,然后盘上一到二圈直径在5-8的O型密封带

请问O型密封带的两端是如何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星型圈效果好一些

星型圈是什么,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纸上,压力要求不高,常压,线速度也比较低。可以用O型圈。

您好
O型圈可以,直径1.5米O型圈没有标准的,需要买密封条自己粘,拉紧力粘结力都不好控制,容易密封不好造成泄漏。有好的操作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寻求专业的密封生产厂家,他们会给你专业的回答的

感谢回复,咱们论坛专业也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两边的气体成分不一样,精度要求非常高,所以要求O泄露。

坛友们说的方法每天毫升的数量级还是要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