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装置+垂直方向运动设计

楼主(2017-07-17):
现场情况介绍:现场共两层,地面及离地面4600H搭建的一个平台,地面上有一条水平方向的输送线,距地面高400;平台上两条互相垂直的输送线,距平台400高;首先一个工具车(物料+料斗 重量共2T)在地面从右边运行到提升机位置,由提升机将料斗提升至高5000处,此时料斗根据需要需向下或向右运行;初步方案暂定为:向右采用倍速链输送,向下采用滚筒线输送,均带动力,且固定在提升机提升平面上;滚筒线表面与倍速链表面做成一个高度差(10-20),滚筒线固定,倍速链下方再安装顶升机构,提升的时候是整个提升平面(包括滚筒线、倍速链)向上提升;想请教提升部分的滚筒线和倍速链设计是否合理?能否再优化?或者有好的想法能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有做输送机的社友吗?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描述的很专业,但请上传一张图片,这样不太好理解的~

网友B:
1.提升机可以用皮带+配重的形式(类似于电梯的形式),在四周使用滚轮,作用在钢构立柱上
2.传送部分可以固定在提升机上,但是要设计硬限位阻挡,防止在提升过程中误启动
3.提升机在上下两个位置要定位,保证传动部分基本在一个平面,以及在空载满载时升降机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描述的很专业,但请上传一张图片,这样不太好理解的~

现场情况补充:拌和机底部的地面上还有一条输送机,平板车(平板车上也带有输送设备)运送料斗到底部输送机,输送机再运送到提升机处,由提升机将料斗提升到5000H(平台4600H,输送机400H),这里要有垂直两个方向的运动,因为在平台上有两条输送机,一条是拌和机方向,一竖直向下,且这两条线的上表面在同一平面,距平台均为400H。现在的问题是,提升机提升上来后如何实现这两个方向的运动?这里我们定的是靠输送设备实现,不考虑旋转机构,因为一是安全性,再者经济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提升机可以用皮带+配重的形式(类似于电梯的形式),在四周使用滚轮,作用在钢构立柱上
2.传送部分可以 ...

提升机已经暂定的是链条+配重,类似于叉车; 现在还没解决的是提升上来后怎样实现水平和竖直两个方向的运动,平台上的两条输送机高度客户已经定死400H,且线体上表面在同一平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升机已经暂定的是链条+配重,类似于叉车; 现在还没解决的是提升上来后怎样实现水平和竖直两个方向的运 ...

可以使用小高度升降交错的链床来实现两个方向的传输,不需要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小高度升降交错的链床来实现两个方向的传输,不需要旋转

能分享下类似链床的工作原理或者资料、图片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下类似链床的工作原理或者资料、图片吗?非常感谢

红色和黑色是不同的两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和黑色是不同的两种方案

谢谢社友,类似的顶升横移机构我们以前做过,方案之初也考虑过,但是有个问题:强度以及稳定性,料斗+物料满载2-2.5T,如果单靠链条或者皮带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点评):
需要计算,或者就采用转台了

网友(点评):
嗯,谢谢啦。我再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
9#方案是没有问题的,常用的是滚筒线不升降,链条线升降。2.5T也不算太重,链条线可以加强。

网友C:
酒厂,考虑过用螺旋输送吗?我觉得比传送带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酒厂,考虑过用螺旋输送吗?我觉得比传送带靠谱

现场条件限制

网友(2017-10-31):
引用 楼主:
有做输送机的社友吗?分享学习一下

我是做输送机的,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