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测量两个不规则的面距离

楼主(2017-07-17):
怎么样测量两个 面的 最近距离是多少    ?如何确定下图 两个靠近面的 最小距离?

网友:
做你想知道那两个面的垂直基准面,然后 正视,就可以测量了吧。。。瞎想的,不造行不行。。

网友:
投影到二维,量一下

网友:
曲面测量需要使用投影法向方式~

网友:
面与面,异形,最小距离。这个定义都不好搞。

网友:
张长知识

网友:
首先要知道测哪点到哪点的距离。

楼主:
SOLIDWORKS 有个 间隙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