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圆管收缩再展开

楼主(2017-07-17):
如图,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让圆管收缩在展开。

网友:
参见百叶窗

网友A:
卷压门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其实和伸缩式工厂大门更接近

网友:
剪叉结构。

网友:
百叶窗比较接近

网友:
可以剪切式升降机构,你把它横着放,用侧面做为移动源~

网友:
平行四边形结构

网友:
这个就不错!

网友(点评):
捶你小胸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卷压门也可以参考一下

精度和每条的间隙要一样,要装真空吸的

楼主:
精度和每条的间隙要一样,要装真空吸的

网友B:
我只服9楼,按照9楼的结构,把板与板连接的销栓,换成你的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服9楼,按照9楼的结构,把板与板连接的销栓,换成你的管就好了

问题我不是要的那种效果。管不能换

网友(2018-04-04):
楼主结构锁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