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牙与非全牙螺栓的选择

楼主(2017-07-17):
一般在两被连接面的紧固(非受剪)中大都选用非全牙螺栓--如图所示。那么问题来了,选择全牙螺栓为何不可?

网友:
这个基本没区别的,一般长的螺栓都是半牙的,除了一些调节螺栓,短一点的螺栓都是全牙的,作用都是一样的,螺栓短了就没必要设计光杆了,加工也不方便,其他的没什么区别,带定位杆的除外。

网友A:
你为什么要选全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选全牙?

比如要统一规格,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要统一规格,降低成本

全牙贵比较贵,尤其是螺丝长的时候贵的很明显·······统一规格一般是为了让组装人员工作方便,节约不了材料成本,毕竟常用螺丝还是要备库存的。

网友:
可以选择全牙螺栓,但是没有必要。因为使用到的牙只是最端面的一部分。全牙螺栓在加工的时候成本要比半牙螺栓高,主要考虑加工效率,攻一个全牙时间能加工出2~3个半牙。另外你说的统一规格降低成本如果你在现场干过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全牙半牙都是标准件,价格都是一定的,采购两种和一种一样都是发货过来。安装的时候在非剪切力条件下工人是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的。

网友:
小知识一件,让工人来教育便是。

网友:
工况需要,很长的螺栓也不需要全牙,

网友:
可以。但对人的感觉是浪费了,因为大多数全牙加工成本高些,价格也贵一点吧

网友B:
螺栓长度超过50基本上都是半牙的,这是基于强度考虑,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讲;全牙的螺栓强度会差一些,并且如果一定要买全牙螺栓,只有订做了

网友:
可以选,只是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栓长度超过50基本上都是半牙的,这是基于强度考虑,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讲;全牙的螺栓强度会差一些,并且 ...

和强度没关系,只是加工不方便,也没必要而已

网友:
全牙的强度肯定低于不是全牙的。不讲断面面积,就算材料的重量,非全牙的也比全牙的重。

重点是,加工全牙的难度大得多。

网友:
全牙没必要。贵一些。

网友:
尽量不要为了统一规格做无用工,尽量采用市面上最容易买到的规格,有些螺栓你要全压的都得去定制

网友:
根据使用情况吧,除非是使用过程中可能需要有调节的,如上所说的调节螺栓。正常的话像我们都是用的半牙螺栓。

网友:
看情况的吧,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