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疑惑-这种形式是如何做到密封和足够强度的

楼主(2017-07-17):
怎么样抵御海上的风浪?

网友:
模块化组装,,,,看见过不大的船拆成8大块用8辆车拉走

网友:
模块对焊拼接?反正各个小仓都是独立封闭的。

网友:
分段加工,操心的多了,里面是独立的小仓,然后在里面预留了施工区域,焊接然后密封

网友:
画画而已

网友:
这个应该是模块化组装后在封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