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制栈板自动化

楼主(2017-07-18):
大神们  栈板根据材质和其他特点种类有很多,木制栈板就是其中一种,有没有自动组装、装订自动化方面的案例或者资料。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的 需求量大吗?大的话可以为你定制非标设备

网友B:
我们叫地台板,木制感觉要被塑料取代。木制自动化也赶不上塑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叫地台板,木制感觉要被塑料取代。木制自动化也赶不上塑料吧。

兄台说的是,但是工厂里面木制用的多,而且机动性好可以自行定制,所以有它存在的必要目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 需求量大吗?大的话可以为你定制非标设备

老板不让外面做,要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不让外面做,要自己做

那够呛了,你可以自己找设计 ,自己找人做,然后卖给老板 看他要不要

网友:
木栈板比较大了,这种自动化生产线做出来后也相应的会比较大,如果没有成熟的工艺与技术,即使给你案例,仿制的成功率也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