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速链磨损严重,请帮忙分析情况

楼主(2017-07-18):
今天公司客户反馈了倍速链磨损的问题根据客户反馈的情况:
1、倍速链大轮磨损严重,变小,基本都磨来和导轨平了。
2、无法自行带动托盘夹具,需要人工稍微推一下,夹具才可自行流走。
3、现在采用为2.5倍倍速链,节距25.4,托板为铝合金材质,托盘大小520mm*520mm,托板加货物重量35KG。
     请问是倍速链选小了吗?
4、大轮材质为PE,因为需要防腐蚀。PE好像耐磨性不太好,请问有没有耐磨,并稍微耐腐蚀的倍速链,帮忙推介一下。

网友:
如载荷不大,PE改成聚四氟乙烯就可以

网友(点评):
特氟龙好像还可以,耐腐蚀,耐磨都可以

网友A:
严格审核一切有关,从图纸到实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俺就见过生产线旁边堆着一堆废旧链条的,俺心里就有点核计链条不可能这么快的被更换滴,回到公司翻开图纸从链轮图纸到外购件明细全都对不上。而且一代一代借用延续。当然客户没有发现俺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包括俺们公司的人,俺就能保证俺自己不犯这类错误哇

网友(点评):
这个还认真执行,仔细对待

网友(点评):
什么情况都可能,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格审核一切有关,从图纸到实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俺就见过生产线旁边堆着一堆废旧链条的,俺心里就有 ...

你这就属于事不关已,高高挂起。

高尚点的说法是,严于律已。

网友:
1.倍速链机身选择专用型材
2.在链条上想办法,比如在链条上每间隔一个托盘距离增加一个挡块
3.特氟龙偏贵,经济性上不建议

网友(点评):
现用的是倍速链的专用型材,材料上决定做改变,会采用尼龙加不锈钢的吧。如果不行,估计就得采用全不锈钢的了

网友:
倍速链的日常维护分为一级维护、二级维护。这个自动化倍速线用了多久了,客户是否有野蛮操作等??

网友:
PE密度低硬度小,当然不耐磨的啊。。。

网友:
按理说倍速链的大轮只会与托盘接触底部,出现磨损就只能是托盘与大轮发生动摩擦:1.要么改变托盘或大轮材料,2.如果托盘载荷过大,就在链条上装一个限位装置

网友:
汽车起步太快,后轮烧胎打滑一个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