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推荐个材料

楼主(2017-07-18):
我们的一个零件,长期工作在200多度的环境里,而且是用来导电的,经常因为氧化(高温后和空气里的氧反应)导致接触不良。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材料:
1、硬度不次于铜,因为它要负责支撑一公斤作用的的工件;
2、高温下不易氧化;
3、导电良好。

尝试过不锈钢,还是氧化。
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试试碲铜,牌号C14500

楼主:
也考虑过电镀,但是不知道能耐多少温度

网友:
电炉丝材料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不行。电炉丝不能受力的,我这个东西还得支撑工件。

网友(点评):
头一次听说电炉丝不能受力;请问那电炉丝怎么挂在炉子上的

网友:
镀黄金  不会氧化

网友:
而且导电性最好

网友A:
你所说的氧化是与工件接触的部分氧化,还是整体都会氧化?

网友:
楼主是否用的是纯铜?建议采用合金铜,比如:铬锆铜~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氧化是与工件接触的部分氧化,还是整体都会氧化?

整体氧化。因为空气里有氧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氧化。因为空气里有氧气。

整体可以试试四氟喷涂,高纯度F46的,导电面先去镀一下

网友:
做一下表面处理不就得了,干嘛换全部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