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SW版本的装配体存为STP格式?

楼主(2017-07-18):
想将一个装配体存为一个STP格式发给别人,请教怎么转格式,试着用另存为新格式,可是另存后的格式打开没用

网友A:
另从为,选格式

网友B:
另存,选stp格式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从为,选格式

装配体也可以吗?我装配体中的零件单独另存为STP可以,装配体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选stp格式就行啊

装配体也可以吗?我装配体中的零件单独另存为STP可以,装配体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体也可以吗?我装配体中的零件单独另存为STP可以,装配体不行

可以

网友:
另存为,然后选择格式即可~

网友:
装配体转为stp没有约束的,稍微一动就乱了

网友:
另存为就可以。
不过如果装配体很复杂,电脑又不够好,那这个过程蛮艰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配体也可以吗?我装配体中的零件单独另存为STP可以,装配体不行

都行,不管你什么格式

网友:
反问一下  STP格式可以用SW打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