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铜线与铝线不能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7-07-18):
简单介绍一下铜铝线的优缺点
相同面积
铜线比铝线负载大。
铜线比铝线柔韧性好。
铜线比铝线电阻率低。
铜线比铝线稳定性好。
但是,铜线是铝线价格的3.5倍左右!

所以有好些人为了省钱,会选择用铝线,但是小编我还是强力推荐铜线,这钱不能省!

如果有些朋友,先是用铝线,后来买了铜线

那么铜线和铝可以直接连接吗?

答案:不可以

为什么铜线与铝线不能连接在一起?

(铜铝线接头)

铜和铝的化学及物理性质差距非常大,不应直接连接。

但是,铜铝连接是不可避免的。

当需要连接时,一般采用铜铝过渡线夹,铜铝过渡接头,铜线搪锡或铝线搪锡后直接连接。

因为铜铝两种金属的电化性质不同。

如果将他们直接连接,一旦遇水,二氧化碳及其他杂质形成的电解液时,就形成了一种化学电池。

这是由于铝易于失去电子成为负极,铜难以失去电子成为正极,于是在正负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1.69V的电动势,并有一个很小的电流通过,腐蚀铝线,即所谓的电化腐蚀。

这样就会引起铜铝之间接触不良,接触电阻增大。

当有电流通过时,将使接头部位温度升高,而温度升高且加速了接头腐蚀,增加了接触电阻,造成恶性循环,直至烧毁,甚至引起火灾。

网友:
扬声器线圈是铜包铝的。

网友:
涉及到化学的知识了

网友A:
高压输电线是铝的,一些特殊场合铝线也在用。

网友(2017-09-07):
学习了。只知道不能对接会发热,没想到有这么多道理

网友:
说的好,回复赚声望

网友:
嗯 电化学反应,这个一般不知道。

网友(2017-10-30):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输电线是铝的,一些特殊场合铝线也在用。

这是因为高压输送线的距离都很长,铝的密度小,可以减少重量

网友:
是不是只要不遇水就没问题,比如室内。

网友(2018-07-24):
不同电位,产生氧化,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