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锡焊点在丝牙处不知防松效果如何

楼主(2017-07-18):
铰链处的螺丝用锡点在M3的牙上不知道防松效果如何?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不是有那种螺纹防脱胶嘛

网友:
不一定粘的上去

网友:
会有一定的防松效果的,但可别滴多了,否则会拆不掉了

网友(点评):
用火烤烤

网友:
防脱阻塞作用应该有一点吧,但防松无用

网友(点评):
要的就是防脱阻塞

网友(点评):
试啦沾不上

网友:
双螺母啦。如果位置允许的条件下

网友:
效果不好。

网友:
有防脱胶可以使用的,还可以把螺纹砸变形,一辈子不会脱落的

网友(点评):
防脱胶对M3的丝效果怎样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的

网友A:
能点上吗?

网友:
有一定效果

网友:
如果能牢固的粘上,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点上吗?

那就对了

网友(2017-12-26):
怎么会想出点锡的办法呢,锡粘不上的,又不是铜的,不上锡的。可以在螺丝上緾一圈生料带,再上螺母。

网友(2025-07-01):
不如电焊烧一烧,更牢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