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细长零件激光打标发生变形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7-07-18):
细长零件,在激光打标后产生变形,需要多个辅助工序才能重新校直,各位大神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工艺和方法可以打标后不变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激光能量能不能调低点

网友B:
轴径是多少?直线度要求多少?

网友:
多换个相位试试

网友C:
打标的位置能否更改?

网友D:
直接机床上刻字,然后再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径是多少?直线度要求多少?

轴径是1.8,直线度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机床上刻字,然后再精加工

硬度比较高的光轴,机床刻字恐怕比较恼火,还有商标什么的,估计不适合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标的位置能否更改?

光轴,打标位置在靠边处,也是照样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能量能不能调低点

调低了,是模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低了,是模糊的

我觉得最好还是在调整激光参数上做文章,没有咨询过打标机厂商的意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度比较高的光轴,机床刻字恐怕比较恼火,还有商标什么的,估计不适合批量

是的,还是激光刻字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