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铝板的加工

楼主(2017-07-18):
铝板 外形尺寸302.000 X 10.000 X 457.000

公差0.1  毛坯料外形大5MM

全部CNC加工

诚恳求教,集思广益

网友:
是下料还是加工成品?
尺寸都没有我们怎么帮你

楼主:
毛坯尺寸为最大外形加5MM厚10.5。全部CNC加工到位!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
是想问全部用CNC是否能加工出来?
还是问,全部用CNC是不是合适?

肯定能加工出来。

如果上下两个平面不是很特殊,就不需要用那么厚毛坯去加工,就用同尺寸光板,不加工板厚,只加工其他特征就好。
当然,我不了解它的设计用途。纯属猜测。

网友B:
为啥这张图纸 我第一眼看上去一脸懵逼,看不懂。我也是醉了,我需要去查查国际标准。

网友:
先把铝板的厚度加工好,然后通孔的形状用线切割,盲孔的用加工中心

网友C:
好熟悉的画风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是买现成的贴膜板,平面度很好的,比你自己加工到5mm变形更小,其他尺寸直接CNC干出来

网友:
CNC加工可以做,先加工上面平面,再加工四周轮廓,最后加工里面的特征,铣方孔,台阶孔,钻孔攻丝等。

网友:
用真空吸上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熟悉的画风

富士康图纸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啥这张图纸 我第一眼看上去一脸懵逼,看不懂。我也是醉了,我需要去查查国际标准。

以前见过富士康的图纸,就这样的,标注方法和视图表达方法都与国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见过富士康的图纸,就这样的,标注方法和视图表达方法都与国标不一样

哈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都是买现成的贴膜板,平面度很好的,比你自己加工到5mm变形更小,其他尺寸直接CNC干出来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问题。
是想问全部用CNC是否能加工出来?
还是问,全部用CNC是不是合适?

我想要的是简单方案,CNC当然可以做!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要铝板吗 专业经销高精铝板铝棒 现货库存5000吨 电话 13621373425同微信。

网友(2018-04-26):
水切割-加工中心-划线-钻孔

网友:
您好,我们是经营铝合金原材料,  板材、棒材、型材、锻件,2A12、2024、5052、5083、5754、6061、6082、7050、7075各种牌号齐全,现货充足,如有需要联系15166627253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