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焊接零件如何绘制,怎么标注?

楼主(2017-07-18):
        如图,底座小方块设为零件1,三角支撑设为零件2,竖直的板子设为零件3,123通过焊接链接在一起,同时1与3也用了螺丝连接,像这种零件,小弟是第一次见,不知道怎么下手,我是把整体画出来再在工程图里注释一下1,3沿缝焊,2,3点焊,还是说分三个零件,再装配起来做个装配体,再出工程图。有没有大侠常接触焊接件,求指导一下,虽然不是要设计的机器,只是在别家看到的机器,但是就是感觉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很难受,求大神解救。

一大早回来看帖子就看到很多大侠的热心回复,谢谢大侠们,我这边也有去问,最后打听到的结果是,不单独出1.2.3的零件图,直接用SW标准焊缝,出工程图时做好标注,同时标注1与3的垂直度。要求整体消除应力等。不过我个人比较赞同一楼大侠的观点,单出零件图,再出装配体,再出工程图,只是这样花的时间比较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直接出一个整体零件。

网友:
1.先出一张焊接装配图,标注焊接方式,焊缝长度,高度,去应力等。
但是上面焊接件,对于三角支撑零件2,最好在与1.3交汇处,
去除材料,让位出来
2.分别出1,2,3零件的零件图

网友:
我们做非标设计的,出图从来不管焊缝,只是在技术要求里面提一下,一般都OK的

网友A:
“1与3也用了螺丝连接”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焊接件,把整体画出来标注一下,无图件可以不出图。

网友:
看心情啦
心情好就出零件图装配体,心情不好就一张图。
焊缝俺一般不标,看着焊吧

网友:
提出焊接后强度要求即可,至于怎么焊是别人的事情

网友:
《机械制图》标准里,有焊接件的画法。建议楼主先找来看看。
其实焊接件图,相当于装配图,由钢板或型钢零件构成,只不过零件之间没有配合要求,另外要专门标注焊缝符号,有时需要画出零件的焊缝坡口(有些单位要求画出所有零件图)。如果需要焊后加工,还要给出机加工要求。技术要求中可根据需要,提出是否进行消除应力退火或振动时效。

网友:
123零件要出单件加工图纸,焊接在一起的组件要出焊接图纸,并标注焊角大小,焊缝长度等技术要求。

网友:
焊接件一张图就可以。标注参照标准规定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与3也用了螺丝连接”没有看出来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焊接件,把整体画出来标注一下,无图件可以 ...

大侠,从3没拍到的那一面锁了一个螺丝到1。

网友B:
跟你所在公司习惯有关系的,   有些菜鸟公司就要每个板出图 ; 做设备的公司,直接整体出图。 这两种单位,我都干过。

网友:
用sw焊件直接做个整体的零件,像这种简单的零件,一个图就搞定了,要加工的标好加工面,下料要求留余量就行,至于怎么焊,看着焊呗,焊完热处理,加工到图纸要求就行,复杂件要出三份图,焊接图、加工图、焊接零件图(留余量)。

网友:
正常出图,然后标注焊缝的高度,间距,焊缝类型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你所在公司习惯有关系的,   有些菜鸟公司就要每个板出图 ; 做设备的公司,直接整体出图。 这两种单位, ...

什么叫菜鸟公司就要每个板出图,标准一点的做法就是每个板都要出图。你知道以前我在的公司,就是一个焊接图,表达清楚要15个视图。

网友:
      最好是画出3个零件图,然后装配,出装配图,把螺栓装上去。装配图纸标明,先用螺栓紧固,后焊接。螺栓可能是因为要求的焊接精度比较高,故用螺杆先定位。

网友:
我一般处整体  要求高的话出零件图

网友:
个人理解为装配图+三个零件图能够良好的表达清楚;

网友:
我们也很少提焊接要求  需要的话口头说下

网友:
这种小的结构件,只出外形图,不管焊缝,技术要求上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