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料切断机棒料收集求助

楼主(2017-07-18):
         如图所示,现在在使用的棒料切断机,棒料切断后从上面掉落,掉到斜面接料板上。收集的棒料横七竖八,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把棒料排整齐了收集。(棒料送料速度22M/min)另外想求助下,现在的接料板用的是尼龙板,没几天就没用了(被下来的棒料戳坏了),请问用什么材料的接料板合适。

网友:
可以参考震动盘的原理

网友:
普车切棒料,你会怎么玩儿?

网友:
这原理图,发完整吧,不然看不懂

网友:
用16Mn钢板做接料板。其实只要钢板都比尼龙好。

网友:
掉落的问题。
人站在5米高的台阶上直接往下跳,会摔个半死,你把大台阶改成小台阶台阶,一次跳半米,跳啊跳啊,就跳下来了,肯定摔不死。
或者,玩过滑梯吧,滑梯很高,可是滑下来很好玩的。

下来后排好队的问题,有办法,但是没想到好办法

网友A:
做个接料夹手就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接料夹手就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了,

能给个示意图吗?

网友(点评):
要给出你的机构是如何动作,才能做示意图

网友:
图没有看懂

网友:
材料的话想轻点可以考虑玻纤板,表面光滑,强度硬度也比尼龙好。排料的话应该可以考虑直振。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你那个棒料切得时候两边有没有顶尖顶着,切口会不会是一个斜面,车刀还是切割片,有一个机械手 夹住再切,很准,然后机械手在一个一个放整齐,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采用直震来重新排列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我们需要截断之后的料的姿态都一样的,但是现在基本做不到。

网友:
接引盘 做的 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棒料切得时候两边有没有顶尖顶着,切口会不会是一个斜面,车刀还是切割片,有一个机械手 夹住再切, ...

每分钟有80次左右,机械手来不及的

网友:
什么材质的棒料?

网友(2018-01-12):
我有好的解决方案,方便可以联系我。304088847

网友:
做两个斜着的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