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明白电机之间的区别,请各位赐教

楼主(2017-07-18):
今天准备做个卷材的包装袋裁切机构,一个刀固定,一个刀旋转,模拟剪刀的原理,熟悉包装机的朋友应该知道,可是选择电机的时候我发愁了。
电机一直是我的一个弱项,问了同事他说直接用那种两相步进电机就可以,转矩够用,速度可以低速运行,我这个要求2.4s一转。

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
1、咱们平时用的伺服电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2、步进电机是不是叫直流电机啊,步进电机属于同步电机吧??
3、平时说的直流电机很便宜的,是哪种类型的,比如SEW的DRS系列???这个电机不是直接接的交流电吗

4、上图是我无意中搜索到的一个答案,如果步进电机是直流电机,那他最后说的,另外一个选择是直流电机,这个直流电机是什么意思啊。另外,直流电机是直接接的直流电吧,是不是在电箱里又一个交流转直流的设备啊,叫什么名字。
5、还有一种电机是叫做调速电机,调速电机是不是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加上一个减速机啊,那不就是减速电机吗。为什么中国电机行业里搞这么多叫法,弄的我都晕了。
6、伺服电机需要伺服驱动器,步进电机需要步进驱动器,普通的直流电机也就是减速电机,需要变频器就可以。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
7、那上学时学的三相异步电机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算是交流电机吧??

看完这些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笑话,干了这么多年机械了,这些都不懂,如果有思路清晰的能不能分析分析我这该从哪里学起,总是从网络上找零散的知识学完就忘,因为平时很少用到这些。

网友A:
电机分类依据很多,网上查查会懵的。
1、伺服是一个精确的电机系统,除了电机还有反馈传感器,闭环控制和控制器,减速器,伺服系统可以用的电机很多,直流交流都行,看场合;
2、市面上的步进电机是直流同步电机,开环就可以实现较为精确的位置控制(没有伺服的精确),成本低;
3、便宜的直流电机是铁氧体那种直流有刷电机,没拆开SEW电机也没用过,从配套的变频器看,应该是属于交流异步电机,工业上最常用的也是交流异步电机。
附上本人翻译的电机分类

网友B:
能用步进就步进,步进和伺服都是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精度为0,步进的精度一般比伺服底,额定扭矩也小,选伺服和步进电机要算个负载惯量,否则电机容易失步震动等问题。步进电机有最小转角,然后用微分器微分你懂的。一般都用交流电机,直流电刷容易坏贵的要死扭矩还小..............

网友C:
1,伺服电机既有交流又有直流
2,不论交流电还是直流电都不是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的,需要控制模块,所以没有分交,直流的意义。
3,网上的东西是方便但多碎片话,不系统,甚至有些片面,需要有一定的辨别能力,楼主还是找本电机学的书系统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伺服电机既有交流又有直流
2,不论交流电还是直流电都不是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的,需要控制模块,所以没 ...

谢谢,电机学是吧,我去买一本看看

网友(点评):
清华的 电机及拖动 必看

网友:
我不懂电工,但机电用得还算多。所以电机都有交流和直流之别,司服电机最贵、变频电机和制动电机第二、调速(滑差)电机第三、普通电机最便宜

网友(点评):
您所说的普通电机是什么电机,这就是我困惑的地方,普通电机就是直流电机吗,能发个某品牌的型号吗,我去看看

网友D:
我来细分一下试试,各位兄台大家一起来补充吧。
1.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编码器为一套,输入电源交流380、220都有,接入伺服控制器,由PLC或者运动控制卡输出信号给伺服控制器,由伺服控制器控制电机旋转,电机旋转同时带动编码器,编码器产生精确的转动角度信号反馈给伺服控制器,闭合反馈控制方式。
  特点是:转速区间宽泛,扭矩稳定,精度高,可靠,贵。
2.步进电机、步进控制器、偶尔也会配编码器保证可靠性。输入电源交流/直流24v-100v等,步进控制器输入仅限脉冲信号,由步进控制器控制电机转动。
  特点是:转速区间小100-800r/min,扭矩随转速变化大,容易出现堵步或者丢步,需要编码器纠正,便宜。
3.直流电机分有刷和无刷,
    有刷的直接通直流电就能转了,有刷电机是靠调节输入电压控制转速的。典型实用例子就是四驱车。特点:简单,便宜。
    无刷电机需要用控制器,有点像步进电机,典型的实用例子就是电动车,电机内部有转子和定子相对位置的传感器,控制器根据传感器信号判断给电机如何供电。特点:大扭矩,调速范围宽,能耗小。
4.交流电机类别很多,根据电压一般就220和380,特点嘛扭矩大,耐操,调速一般靠变频器,调整频率达到调速的目的。

每个类别都能单独来本书,这里仅仅是我个人接触过然后自己概括下来的部分

网友(点评):
SEW的DRS系列就是交流电机吧。

网友:
占个楼,方便学习。

网友:
我也占个楼学习下

网友:
做为动力源,电机很有必要了解的

网友:
电机是一门专业学科和行业。比如xxx电机厂,xxx电机有限公司。有的人,一辈子跟电机打交道。有大型的机车用牵引电机,有轮船上使用的渔轮柴油机。

网友(点评):
嗯。所以说机械这行业都学过来估计一辈子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细分一下试试,各位兄台大家一起来补充吧。
1.伺服电机、伺服控制器、编码器为一套,输入电源交流380 ...

我顺便也学习了,多谢!

网友:
工业自动化上一般都是减速电机,很少用直流电机和同步电机

网友(点评):
不是很懂这个工业是具体指哪种行业。大型设备??输送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步进就步进,步进和伺服都是同步电机,异步电机精度为0,步进的精度一般比伺服底,额定扭矩也小,选伺 ...

起停不频繁的用交流电机是吧,精度不高的也用交流电机,直流有刷电机平时哪种设备上用,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分类依据很多,网上查查会懵的。
1、伺服是一个精确的电机系统,除了电机还有反馈传感器,闭环控制和 ...

谢谢详细的回复,因为之前做过输送机,一般都是用SEW的电机,也总接触这类的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
另外谢谢大神的电机分类表

网友:
2.4s一转,如果不调速,力矩要求不大,那用包装行业最常用的那种低速同步电机好了,每分钟60转或115转(很久不用,有些模糊),恒速,极其稳定耐用,便宜。不过个人觉得你计算有误,2.4秒切一次倒是可能,2.4秒一转根本没法切。带小的切刀,比如500以下的,用那种调速刹车电机,启动和刹车性能超级好,小切片机最常用。你这切刀,需要检测刀张开的角度,最简单的还是气缸

网友(点评):
要求连续式切割,气缸的话,不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你这是滚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停不频繁的用交流电机是吧,精度不高的也用交流电机,直流有刷电机平时哪种设备上用,能举个例子吗

一般用交流的,直流的伺服电机精度差干扰大。刷子坏了哟啊维修,自动化设备上经常用直流伺服

网友(点评):
谢谢,看来平时用的都是交流伺服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神们的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