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如何实现转动自由度?

楼主(2017-07-19):
      大家好,一个问题困扰好久,多自由度机器人的转动自由度的实现有多种结构,比较常见的是伺服电机带动RV减速机或谐波减速机,结构如下所示:

        如果电机轴转速为W1,经过RV减速机减速后变为W1/i,因为摆臂与RV减速机外壳固连,所以摆臂转速也为W1/i,而电机又是安装在摆臂上的,固摆臂在摆动过程中会带动电机以W1/i的速度整体转动,电机轴转动与摆臂转动同轴,那么电机此时转速应该是:W1+W1/i=W1(1+1/i)(假设RV减速机输出后方向不变),照此,下次叠加时,电机转速变为:W1(1+1/i)(1+1/i),这该如何解释?不知道哪个地方理解出了问题,摆臂到底是如何带着电机一起转动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下《机械原理》中的轮系介绍的,里面关于公式的推导很详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一些有关的资料吧,一时说也说不太清楚

网友:
再详细点

网友:
技术前沿的知识,需要专业人士来答疑解惑。

网友A:
电机整体的转速和电机轴的转速应该没关系的吧,电机轴的转速不变,摆臂的速度就是不变的,你看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外壳不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整体的转速和电机轴的转速应该没关系的吧,电机轴的转速不变,摆臂的速度就是不变的,你看是不是这样理 ...

对,一个是电机轴自身输出转速,即自转;一个是电机整体被带着转,即公转,1)这两种转动同轴时怎么处理?2)不同轴时怎么处理?与之啮合的齿轮分别如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不动呢?

这与RV减速机的安装方式有关,外壳也可以作为输出轴输出

网友:
额,这个我也不懂

网友:
想想行星轮......

网友:
减速比再+1

网友(2017-10-16):
机械原理

网友(2018-01-03):
这个问题你想错了兄弟,无非是电机定壳还是定轴的问题。

网友:
技术创新,顶一个

网友(2018-03-13):
可以理解J4和电机不动,J3动,减速比是多少。然后反过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