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如何放松

楼主(2017-07-19):
       前段时间我们的设备出了一场事故,立式脱水机在工作时皮带轮松脱直接飞出去了。没伤到人但把人吓得半死,客户再也不敢用。B4-240一千一百转的皮带轮直接飞了。后来查原因:1 皮带轮公差做的太大(0.1~0.2mm)。(小厂没有条件做过盈配合装配)2 皮带轮轴向定位结构设计不合理,没有设计轴向定位。想请教一下论坛里各位大侠皮带轮如何才能绝对放松。

网友:
轴头螺纹 螺钉压盖

网友:
  轴上加工与皮带轮旋转方向反向的螺纹加端盖。发动机上很多轴向限位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
不常拆的话,用骑缝螺钉也是可以的

网友:
0.1-0.2呢,这种厂还是别做了,害人害己

网友:
专业的厂家,选择带涨紧套的皮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常拆的话,用骑缝螺钉也是可以的

骑缝螺丝不能拆装吗?

网友B:
省事的话做轴端压盖,要不就自己做胀紧套(与带轮锥面接触,靠螺栓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事的话做轴端压盖,要不就自己做胀紧套(与带轮锥面接触,靠螺栓拉紧)

这种结构吗? 这是在客户车间拍的,我没看明白。

网友:
照片上的压盖掉了,键是砸进去的。这些都不符合安全设计。最好还是严格按照机械设计手册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骑缝螺丝不能拆装吗?

不是不能拆,而是拆了之后再装就要重新再打孔了。

网友:
轴端加压盖啊。

网友:
你那个轴上应该有卡环槽,最好有一个环形销,至于轮子飞出去了,是不是安装的两个轴中心线不平行或者与带轮端面不垂直,转起来飞出去了,不行在那个轴上镀一层东西加厚吧带轮砸进去,要是在飞出来,就加一个端盖定期检修。

网友C:
不就是加个压盖的事吗,涨紧套成本高还有失效隐患。
你们这设计师是刚毕业的吧,这东西都能出厂,也是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吗? 这是在客户车间拍的,我没看明白。
是的--明天吧,明天给你发个图参考下。另外希望各位朋友能帮则帮,不能帮不要说些伤人的话,机械本不易,且行且珍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结构吗? 这是在客户车间拍的,我没看明白。

去MISUMI买个研究下,翻到同步轮那页,免键的那种就是用的涨套。

网友(2019-05-11):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加个压盖的事吗,涨紧套成本高还有失效隐患。
你们这设计师是刚毕业的吧,这东西都能出厂,也是厉害 ...

涨紧套,2000转不会出问题;反而只是平键,螺丝顶死不可靠